拯救者Y7000版号NM-B701微短维修

楼主(2023-06-06):
版号NM-B701

插适配器充电灯不亮,上可调电源待机0,过几秒一跳变,疑似微短,测量公共点限流电阻PR201短路,拆下发现后级短路,烧鸡0.8v没有明显发烫。

打各大电感阻值,发现显卡阻值明显偏低,最接近公共点短路阻值。

显卡附近测电容发现一电容明显裂痕,换下即可。

网友:
有一点说错了 只有芯片击穿才会接近电感的值 否则就是公共点短路

网友:
一般遇到公共点短路比较多

网友:
捡钱的活

网友(2025-05-16):
我怎么没有遇到电容明显有问题或者裂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