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检测不到电池跟没有插电池一样

楼主(2023-06-06):
有没有大哥给我看看

网友:
回帖奖励 +5 分下载分

查I2C

网友:
查看下,电池有点电
再查下,电池检测脚(插上电池或者取下电池信号会变低或者变高《没记》)
再查下两根通讯有没有波形
实在不行跟换电池(这个应该是第一步最好判断,判断电池没坏)

网友:
这个就是l2c怎么往下去查查哪个信号

网友:
查下两根通讯有没有波形

网友:
电池信息去ec,找对应ec脚位

网友:
主要是要用示波器测一下电池两根数据线有没有波型

网友:
查找电池检测信号CELL,这个是机器检测电池的信号,这个信号有问题是检测不到电池

网友:
跟着学习 一下我小技巧

网友:
查ec   发出的性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