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触摸屏不能用

楼主(2023-06-06):
MAN工控机触摸屏

不能用,网购

小板,到货后发现有点不一样,求大神出手指点,谢谢,谢谢

网友:
板号一样就随便上机测试  不一样就询问一下卖家

网友:
我这里触屏不好使,一般是触摸板坏了,换一个好了!

网友:
感觉脚位一样,装上去试一试先,说不定可以用。

网友:
装上试一下,脚位一样,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