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990不定时掉电关机故障求助

楼主(2023-06-06):
这机器接机后,按开机可以开,进系统一切正常,就电池看了下提示“建议更换”,然后就丢一边测试了,测着突然关机了,再开又能开,就这样不定时关机,开机后会有个报错报告,发上来各位帮忙分析分析是哪方面的原因。

网友A:
先拆出来看看 有没有腐蚀

网友B:
先换电池确定故障,一般电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拆出来看看 有没有腐蚀

目前拆出来看了下,没看到有明显的腐蚀情况。

网友:
机器还给同行了,让他自己去换电池,七天了。反正这么久了没回来烦我,估计还就是电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电池确定故障,一般电池问题

估计是电池,机器在一星期以前还给同行了,让他自己去换电池,一星期了还没回来烦我,估计换电池好了。

网友:
换电池,电池挂了功率不够了,然后这个机器的充电是87W的,你要配合充电器使用才正常

网友:
朋友,这个问题你修不好,发给我,或者QQ相互学习一下1146133845,千万别瞎干,别浪费时间,别浪费钱,还是交给遇到过的人。

网友C:
如果你的机器还给同行了,叫你那个同行联系我,加我QQ,不然他永远都修不好。

网友:
朋友,有几句不好听的话,别介意。那个同行不来烦你,不是因为他修好了,是因为你不懂,不愿找你,其实你哪个同行也不懂。

网友D:
朋友,他不说我告诉你,可能硬盘问题,硬盘供电不稳也有可能

网友:
技术无止境,要做到快速准确的判断问题。

网友:
技术无止境,要做到快速准确的判断问题,解决issue.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朋友,他不说我告诉你,可能硬盘问题,硬盘供电不稳也有可能

这个到有可能,我问过那个报错代码的,有人和我说可能是硬盘,当然,也有可能这个报错仅仅只是突然的断电关机,硬盘自检的一个报错,我就这么讲吧,这个同行并不是一次生意的同行,他的身份我就只能透露一点,他就是售后,只是保外也接,接了就拿给我修,小问题他自己处理,处理不了的就拿来我分析故障,主板问题就我来修,其他外设故障检测出来了他自己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到有可能,我问过那个报错代码的,有人和我说可能是硬盘,当然,也有可能这个报错仅仅只是突然的断电关机,硬盘自检的一个报错,我就这么讲吧,这个同行并不是一次生意的同行,他的身份我就只能透露一点,他就是售后,只是保外也接,接了就拿给我修,小问题他自己处理,处理不了的就拿来我分析故障,主板问题就我来修,其他外设故障检测出来了他自己解决。

你说那个人是售后,这个保内售后就打个大大的疑问,连这log不知,最起码他非常不专业。一个专业的维修员,不但要看懂图纸(20个电路)和维修主板,会要看一定代码和software。

网友:
功率估计是不够!

网友(2023-09-17):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机器还给同行了,叫你那个同行联系我,加我QQ,不然他永远都修不好。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 能修吗 开始死机 一会自动重启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