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io310-20iap主板触发问题

楼主(2023-06-06):
各位祖师爷好,请教一个问题,这个板子之前设置的自动触发,现在刷了bios,配置清空了,我就一个板子,没有开机的小板,现在想求助下:1.应该用什么思路测量哪个是开机位触电?

2.开机触点是不是应该是+3.3v?然后对地短接就开机了?
附上图。

网友A:
第13脚是开关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13脚是开关信号

感谢大哥,对地短接按说就可以触发了吧。

网友(2023-07-19):
镊子短接就可以触发了

网友:
他没有开关板,要插电自动开机,不装CMOS电池试下,时间改成连网同步就不会时间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