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正常产生cpu供电

楼主(2023-06-06):
  一个vx b450i主板,没有cpu供电,芯片是ir35201,检测发现没有开启电压,开启电压修好以后还是不出cpu核心供电,但是有核显供电出来,找了个芯片换上后核心供电出来了,但是没有核显供电,这就蛋疼了,难道两个芯片都是坏的?

然后tb买了两个新的芯片,新的芯片换上后核显和核心供电都没有,换了两个新买的都是核心核显供电都不出

这就奇怪了,之前两个芯片一个出核心供电一个出核显供电,说明外围电路应该是正常的,但是换了tb买的芯片两个电压都没有了

没有思路了,请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带程序,找个同品牌剪板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带程序,找个同品牌剪板的试试?

问过说这个芯片不带程序

网友:
等楼主修好,学习中,

网友B:
没焊好?电路板掉点?买的芯片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焊好?电路板掉点?买的芯片是坏的?

1重新焊过,拖锡过,放大镜看过焊接应该没问题,2电路板肯定没掉点,3难道新买的两个芯片都是坏的?

网友:
假货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带程序,找个同品牌剪板的试试?

现在的主板连cpu供电芯片都带程序了吗?

网友:
芯片质量堪忧,假货多!

网友C:
多数质量问题吧。我遇到过换了四个供电芯片,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数质量问题吧。我遇到过换了四个供电芯片,才正常,

这。。。。

网友:
假芯片大概率。。。

网友:
芯片带程序的

网友:
深水宝里基本上没真货,推荐立创商城或者得捷电子官网、贸泽电子官网

网友D:
我怎么记得这个芯片都是带程序的?就是原主板芯片上有个圆点,看颜色可以看出是否带程序

网友:
Programmable 1-phase or 2-phase operation for Light
Loads and Active Diode Emulation for very Light
Loads
可编程的单相或双相操作,适用于轻型负载
负载和有源二极管仿真,用于非常轻的
负载

芯片可编程,也可以是出厂默认的状态,网上也有英飞凌的专用编程器卖,现在修个机器不容易,坏芯片充斥市场,给维修的造成很大困扰。台板一时搞不定就换板吧。坏板有时间再斟酌。

网友E:
换回那2个还是一样的问题吗?我修的V星X299主板一批都是用的这个芯片,问题都一样,开机时有一会电压,从好板上把主电压IC和分电压IC全换了都一样,但有2块坏的互换了竟然都好了,很神奇,到现在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记得这个芯片都是带程序的?就是原主板芯片上有个圆点,看颜色可以看出是否带程序

已经搞定了,是有个MOS管坏了,那么这种复合mos管应该怎样测量好坏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换回那2个还是一样的问题吗?我修的V星X299主板一批都是用的这个芯片,问题都一样,开机时有一会电压,从好板上把主电压IC和分电压IC全换了都一样,但有2块坏的互换了竟然都好了,很神奇,到现在不知什么问题。

已经搞定了,换上那个出核心供电的芯片发现有个bos管很烫,拿掉mos管电压就出来了,和你说的一样过一会电压就没了,然后4个芯片反复换,终于出电压了,很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经搞定了,换上那个出核心供电的芯片发现有个bos管很烫,拿掉mos管电压就出来了,和你说的一样过一会电 ...

完了,我手头也有一张显卡,用的也是复合mos管,输出电压也是也是时有时无,正头大呢。难道复合mos管一路有问题,就会影响到其他几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已经搞定了,换上那个出核心供电的芯片发现有个bos管很烫,拿掉mos管电压就出来了,和你说的一样过一会电 ...

我这还有几片换什么都不行呢,上次好的一片又返回来了,我把电容都换了,现在就差电感没换了,发了一个35201装上完全没电压,卖家说是厂家写好程序的,但不一定通用的,现在看来是完全不通用。所以以后不用发这个芯片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经搞定了,是有个MOS管坏了,那么这种复合mos管应该怎样测量好坏呢

哪一种呢?如果是上下管一起的可以这样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2231-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2231-1-1.html

网友:
基本功扎实 谢谢  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还有几片换什么都不行呢,上次好的一片又返回来了,我把电容都换了,现在就差电感没换了,发了一个35201装上完全没电压,卖家说是厂家写好程序的,但不一定通用的,现在看来是完全不通用。所以以后不用发这个芯片换了

我问卖家说这个芯片不带程序,确实也是不带程序,之前不出电压是有个mos管坏了

网友(点评):
这个芯片在X570上 芯片上标记的有油漆点,在X570上应该是带程序。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 芯片不出VRM_VR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