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天选FX506H不开机(显存短路,功率检测芯片电阻腐蚀)

楼主(2023-06-06):
天选FX506H不开机(显存短路,功率检测芯片电阻腐蚀)

       故障机型:天选FX506H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 天选FX506H,故障表现为不开机。

       接到机器后直接拆机检测,根据客户描述,主板有进过水,将主板拆出测量各大供电电感阻值,发现显存供电阻值为0,直接上1V烧机,用红外照出两颗显存短路,拆掉后测量显存阻值恢复15左右,更换新的显存后上电测试发现电流定在2A多卡住。

       测量主板各路供电都正常产生,仔细观察显卡附近线路,发现显卡的功率检测芯片腐蚀严重,检测脚串联的0欧电阻掉件了,找颗0欧电阻补上。

       再上电测量此时电流已经可以跑过2A了,扣屏测试成功点亮。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机,开机测试可以成功点亮,进系统测试录音,相机,声音,WiFi都正常,进行烤机压力测试半小时也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多谢分享,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2024-05-02):
刚修到一台同样的机子,客户清风扇,静电把显卡核心搞短路了,直接叫他换板,没必要折腾了,显卡太贵

网友(2024-10-07):
FX506H  点位

FX506HFX506HCFX506HEFX506HMFX706HFX706HCFX706HEFX706HM60NR0700-MB4000.fz

FX505GDR**.0Boardview(FZ).fz

FX507ZC 60NR08U0-MB1010 FX707ZC R**.0 (.FZ).f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