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S8XM 1M BIOS死活读取不了,求指导

楼主(2023-06-06):
联想IS8XM主板,有3个BIOS,分别是:
8M的U4靠近二极管 型号25L6473E;
4M的U5靠近sata接口 型号25L3273E;
1M的U107靠近蜂鸣器 型号25L8006E;

已经被论坛前辈都独立备份了出来,我也尝试备份,用CH341A分别备份了8M 4M两个,唯有读取1M的25L8006E疯狂失败,累计尝试读取超过40次,夹子各种角度尝试均告失败,偶尔用NeoProgrammer能连上,但是识别型号也是错误的,显示如图:

自问架子角度应没问题,而且CH341A的驱动也正常安装,为何就这个1M的bios死活识别不了?
求前辈指导。

网友:
从网上买个不就行了

网友:
大小一样的

网友:
可能是1mb的有点问题

网友:
有时是芯片有问题 的  别那么 年轻好吗?  你以为这芯片不会坏?我见多了。

网友:
夹子不行就只有焊下来备份了!

网友(2023-07-15):
你把PCB板的第8针,用透明胶带缠起来,让它绝缘。CH341A编程器就可以识别1M的U107芯片(MX25L8006E)了,你试试。注意要用win 10系统。

网友(2023-10-12):
夹子用了几次,就没法用了

网友:
我是写入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