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问老师们一下,客户送来一台 外屏摔烂的7P 屏幕还可以显示,

楼主(2023-06-06):
  问老师们一下,客户送来一台 外屏摔烂的7P    屏幕还可以正常显示,开始拿一个7P装上可以显示, 后来我就拿8P 的屏幕装上试试能不能通用 , 可以显示 也可以触摸,再拆下8P的屏,换上7P的屏,就是背光亮 就是不显示 ,原来可以正常显示的两个7P屏幕 现在都是背光亮不显示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有老师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你再扣上8p看看正常不?

网友:
都是好奇害的,好好的没事找事

网友:
扣上8P 是可以正常 显示的   好像识别不到原来的7P屏幕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再扣上8p看看正常不?

扣上8P 是可以正常 显示的   好像识别不到原来的7P屏幕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B:
换座子吧

网友:
8p屏幕座子比7P大,扣上去会把7p主板座子挣大变型,解决方法是换座子或把座子掰正,只要是修手机的几乎都明白

网友C:
屏座子有细微区别,能点亮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座子吧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座子有细微区别,能点亮测试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