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ZRIV5-552G 不充电

楼主(2023-06-07):
acer ZRIV5-552G  A10AMD CPU,独显 不充电
  更换充电芯片BQ24737、EC NPCE985L、2块新电池,刷过BIOS,仍然不充电,望高手指点一二。
  下边有电路图点位图

网友A:
20脚那个电阻看看有没有变大

网友B:
用示波器查看下SM总线有没有波形

网友C:
电池识别信号正常不

网友D:
20脚19V,16脚6V,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脚那个电阻看看有没有变大

20脚那个电阻没有变大,仍然是2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脚19V,16脚6V,正常吗?

20脚19V,16脚6V,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识别信号正常不

电池识别信号不正常,安上电池,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查看下SM总线有没有波形

没有示波器,没办法查看下SM总线有没有波形

网友E:
10脚电压0.8左右正常吗

网友:
10脚电压0.8左右是正常的

网友F:
8脚9脚i2c总线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8脚9脚i2c总线有没有断线

8脚9脚i2c总线是没有断线的

网友:
兄弟 修电脑要整个示波器哦。关键时候顶用。我也是思想斗争了很久  终于有一天忍不下去了  咬牙买了一台。如果不想买新的  弄个二手的玩玩,研究透了再上手个新的。

网友:
谢谢了,哥们,我这一段时间正在闲鱼上找示波器,遇到合适的,就准备入手一个

网友G:
系统里有没有认到电池

网友H:
1和2角连接的捡流电阻有没有变质

网友:
引用 网友H:
1和2角连接的捡流电阻有没有变质

1和2脚连接的检流电阻没有变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系统里有没有认到电池

系统里是没有认到电池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系统里是没有认到电池的

没认到就是电池的SMB总线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认到就是电池的SMB总线出问题了

你测量下电池接口sm总线那两个脚值正不正常

网友I:
谢谢,老板的解答,祝老板生意兴隆

网友(2023-08-12):
引用 网友E:
10脚电压0.8左右正常吗

电压正常, 还是充电芯片的事,又换了一个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认到就是电池的SMB总线出问题了

还是充电芯片的事,又换了一个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老板的解答,祝老板生意兴隆

电压正常, 还是充电芯片的事,又换了一个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