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X自动重启,原是硬盘虚焊导致!

楼主(2023-06-07):
苹果X自动重启,原是硬盘虚焊导致!

      一台送来检修的苹果X,故障现象为过几分钟就会反复重启,但是重启后可以进入系统。开机测试,看到报错代码ANS2,根据报错分析应该是硬盘或硬盘电路出了问题。知道问题所在,解决问题就好办了。

      【故障机型】苹果X

      【故障现象】自动重启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苹果X,故障表现为过几分钟反复重启可以进系统。

      接到机器后开机测试,既然是重启可以进系统,那肯定会有重启代码,在设置里面的隐私-分析与改进-分析数据,找到 panic Full 开头文件,如果没有 panic Full 文件说明没有崩溃信息。

苹果X自动重启 图1

      看到报错代码ANS2,根据报错分析应该是硬盘或硬盘电路出了问题。

苹果X自动重启 图2

      直接拆出主板检测,发现硬盘是被拆过的,可能是扩容过,那问题很明显了,应该是硬盘虚焊导致的重启,将硬盘拆下重新植锡装回。

苹果X自动重启 图3

       开机测试功能正常,录视频测试半小时没有发现重启,维修结束。

苹果X自动重启 图4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进壳件内,手机可以正常开机了,测试手机的WiFi蓝牙,声音,充电,指纹,照相,打电话等功能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分享!就是这个重启代码不好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