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6无背光无显示,已完结

楼主(2023-06-07):
不是专业搞维修的,属于兴趣爱好,入坑后购置了烙铁热风枪等周围耗材学着修,电路图还看到一知半解。还望大家多多指正
pad6 A1566,带电装屏导致的主板故障(放了纸片隔离但没注意移位了),开机无背光无显示,屏用好的主板测试正常。
开机后cpu正常发热,连接电脑时电脑有正常提示音,主板应该是正常开机了。
开机时背光升压二极管和电感处只有电池电压4V,断电测试升压二极管对地压降334 ,另一端靠近电感的178,二极管单独测量压降156,二极管反向截止正常,升压二极管到屏座也正常导通,初步排除背光升压电路。不接屏开机测量屏座57-60号位PPVCC_MAIN_LCD_SW_CONN屏供电是无电压的,但对地阻值正常。经过不扣屏测试好的板PPVCC_MAIN_LCD_SW_CONN开机就有4.2V,然后经过屏送回热拔插信号EDP_HPD_EMI_CONN得到屏2.5V-1.8V的信号后输送到CPU一个EDP_HPD信号然后再开启背光升压。检测热拔信号回路上R4690 7.5K和R4691 20K电阻值正常,L4690也导通正常。最后拿另一块全好的主板对比测量确定后PPVCC_MAIN_LCD_SW_CONN对地压降以及R4690、R4691、L4690正常,初步排除热拔插信号回路。
在CPU正常开机的情况下如果排除了主电源、背光升压电路和屏热拔插信号电路,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故障点应该在没有PPVCC_MAIN_LCD_SW_CONN屏供电?自己只有电路原理图没有点位图,看不到U4600周围点位图,求高手们多多指点

最终故障并不是U4600,而是EDP_AUX_P/N上的排感L4642损坏,去除后短接恢复正常

网友A:
短接电感,下次就烧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电感,下次就烧屏幕

有得有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电感,下次就烧屏幕

不至于吧,这路是传输屏参的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电感,下次就烧屏幕

不会的 兄弟 长毛那里就是这么交的

网友:
图纸查一下吧!

网友:
高手现在机器没人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