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笔记本A2681触控板不能用(触控板同步信号腐蚀断线)

楼主(2023-06-07):
苹果笔记本A2681触控板不能用(触控板同步信号腐蚀断线)

       苹果笔记本A2681触控板不能用,发现RT340和RT341被同行短接了。观察发现UT340这颗芯片的VCC腐蚀断线了,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故障机型:苹果笔记本A2681

       故障现象:触控板不能用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机器,型号为苹果笔记本A2681 ,故障表现为触控板用不了。

苹果笔记本A2681触控板不能用 图1

       接到机器后直接拆机检测,发现触控板排线接口附近有被修过的痕迹,找到电路图原理图打开查看触控板线路,发现RT340和RT341被同行短接了。

苹果笔记本A2681触控板不能用 图2

       这两条都是信号线的上拉电阻。肯定是不能短接的。

苹果笔记本A2681触控板不能用 图3

         从其他板上找到两颗一样大小的电阻装上去,再继续查看其他地方有没有问题,观察发现UT340这颗芯片的VCC腐蚀断线了,拆下芯片发现芯片底角的焊盘都没有了,根据原理图,直接短接2-4脚。

苹果笔记本A2681触控板不能用 图4

        扣上触摸板测试,发现此时触摸板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机,开机测试可以成功点亮,进系统测试录音,相机,声音,WiFi都正常,进行烤机压力测试半小时也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看原理图,2脚好像是3.3V  4脚是1.25V

网友:
思路清晰   大神 学习了

网友:
技术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