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核心可以通用吗各位大佬都是

楼主(2023-06-07):
这两个核心可以通用吗各位大佬 都是2060

网友A:
不通用,砍得通道不同。得刷对应BIOS

网友:
不能用   我试过  装上去花屏    显存的位置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通用,砍得通道不同。得刷对应BIOS

我是从其它料板上拆的  如果把vbios 移植
过来  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