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平板]
荣耀平板ViewPad 6不显示无背光(屏幕排线断线)

楼主(2023-06-07):
荣耀平板ViewPad 6不显示无背光(屏幕排线断线)

      荣耀平板ViewPad 6,故障表现为无背光无显示。凭借经验来判断问题,先找到背光芯片所在,背光电路最明显的应该是二极管了,仔细观察屏幕发现屏幕的排线裂开了,直接将排线下的走线刮出来飞线。

      【故障机型】荣耀平板ViewPad 6

      【故障现象】不显示无背光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荣耀平板ViewPad 6,故障表现为无背光无显示。

荣耀平板ViewPad 6不显示无背光 图1

       客户说不显示,实测是没有背光的,拆机后直接查看主板。打开图纸找不到主板的板号,也就是说平板是没有图纸的,那我们只能凭借经验来判断问题了,先找到背光芯片所在,背光电路最明显的应该是二极管了,结果在主板上找了一遍没看到,翻开屏幕发现二极管在屏幕上,仔细观察屏幕发现屏幕的排线裂开了,直接将排线下的走线刮出来飞线。

荣耀平板ViewPad 6不显示无背光 图2

      飞完线测量阻值正常后上电,扣屏测试屏幕可以点亮了,测试功能都正常,维修结束。

荣耀平板ViewPad 6不显示无背光 图3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进壳件内,手机可以正常开机了,测试手机的WiFi蓝牙,声音,充电,指纹,照相,打电话等功能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