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SB在1.2和0之间反复跳

楼主(2023-06-07):
(图片)

网友:
电源是好的

网友A:
有短路   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短路   拉低了

短路只是拉低 这个为什么忽高忽低呢  二极体值也是正常的

网友:
阻值正常那就查两个地方,一个是24pin供电进来的5v供电管子,另外一个是5v二级供电电路短路(比如3.3,1.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