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内屏工作条件和背光工作条件详解(个人理解)

楼主(2023-06-07):
客户寄来两片主板,板号nm-c371,让我两片主板凑一张就行。然后看第一张成色较好,但晶体是碎的,然后拆了桥,四个打黑胶的脚无一幸免,焊盘全掉了绝缘漆,引脚之间间距太小,只能当场报废。

唉,看下第二片主板吧(主板上写着料板)。待机0.06,5v有短路。

排除5V 短路,依然不能开机,因为上一张板子搞废了,整个人都很颓废。不想修了。但又不好交差。加上这个板子说之前换过桥的。于是对桥的几个电容一一打值。发现这个电容短路。

于是拆了桥,发现只是连锡了,桥没问题。

然后重新焊接开机,电流起飞,发现显卡核心供电没有,换了个供电芯片,没有屏线,直接外接。这个机器有核显,但是核显默认是关闭的

没有屏线,所以没测试屏就发出去了,客户收到暗屏。然后又整机发回来给我了。怀疑EC 有问题,直接把EC 换了一个。

装好继续测试,几次开机是正常的,但还是暗屏。看来不是EC 问题。准备把主板拆出来,测试,这个时候,发现电流上不去了,一量桥居然短路了。

没办法又换了一个全新桥,开机。

接下来进入主题,因为我这个是暗屏,能看到屏上的内容,只是没背光。所以屏,机器是肯定检测到了的。为了方便见,我还是说一下屏的工作原理(个人理解)。
先找到屏接口图纸

第一步查EDP_HPD,这个是屏工作后,会给一个屏接入信号(这里应错错了,屏的第一步,应该是先供电,因为屏只有有了供电,EDP_HPD 才能有高电平出来。需要这个高电平去拉低三极管)。
因为点位图和图纸有区别。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第二个信号MUX_EDP_AUX# ,MUX_EDP_AUX,这个是一对差分信号(应该是这样叫的)

因为我屏上有显示的,只是没有背光,理论上这几个条件都是没问题的,屏的数据线也没问题的。然后开始研究背光工作条件。

背光电路可以由桥控制,也可以GPU 控制,第一脚负责切换。低电平,连B1 线路,高电平连B2 线路。
经过这个芯片后,会出来三个信号。
MUX_EDP_ENBK、MUX_EDP_ENVDD、 MUX_INVT_PWM(屏接口),分别对应,背光开启。屏供电开启,屏PWM 背光信号。

MUX_EDP_ENBK先是把信号给EC ,ec 会根据EC 的LId 信号选择是不是输出背光开启。

背光输出控制信号为BKOFF#

最后我测试这三个信号全部正常,然后把屏线拆了出来。找了一屏破的板子。

最后确定屏背光供电,断线。重新买了个屏线。以个都是个人拙见,如有错误之处,还望见谅。屏工作时序个人理解,首先屏要有供电。MUX_EDP_ENVDD,要导通3.3V ,屏上会有一个高电平控制EDP_HPD,然后有芯片会读取屏上的码片,然后主板输出屏信号。同时输出背光PWM 信号和开启信号,因为开启信号要受LID 信号控制,所以要经过EC(可能还有其它信号,就不一一研究了).EC lid为高电平,ec背光开启BKOFF#就为高。

 会员960586300鑫豆2026-4-13 15:10
 会员960586300鑫豆2026-4-13 15:10
 会员1160585300鑫豆2026-4-6 11:21
 会员560166300鑫豆2026-4-2 15:02
 会员1149408300鑫豆2026-3-31 19:46

网友A:
精品文章,赞一个!敢问板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品文章,赞一个!敢问板号是什么?

板号nm-c371

网友B:
修着赔钱不,换桥收同行
400?

网友:
技术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着赔钱不,换桥收同行
400?

钱没有赔,客户出料,我只负责加工。

网友:
技术挺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钱没有赔,客户出料,我只负责加工。

这种方法好自己不承担风险 ,以后我可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好自己不承担风险 ,以后我可以学习

我的单价没你想的高,纯属在家找个兼职而已。

网友:
换了一片东西

网友:
上面的差分信号写错了,应该是I2C信号,反正就是这两根数据线。MUX_EDP_AUX# 、MUX_EDP_AUX

网友:
厉害了,来学习一下。高手在迅维

网友:
前都是在坛子里潜水学习,现在才刚刚有点点感觉,还不知道入门没有.

网友:
厉害了 感谢高手分享

网友:
客户出料还能收400.可以哦

网友:
有点太过浪费成本和时间了。。就一个暗病问题。完全没必要换EC和南桥。改下供电就好了。

网友:
分析的非常到位

网友:
厉害了,来学习学习 高手在迅维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非常棒!!!

网友:
学习了有用,改高压有帮助

网友:
这机器修的波折啊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是很多

网友:
我一般查查工作条件!不行就换

网友:
暗屏不是先查屏幕供电嘛,干EC没看懂

网友:
思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换桥能收到400很不 错啦。我这才收350

网友:
高风险,辛苦活。

网友:
现在的机越来越难修了呀

网友D:
黑胶真的很难弄,有没什么好的拆黑胶芯片的办法吗
小阳电脑维修
没什么技巧,多拆多练习,我已经拆坏了三个板子。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黑胶真的很难弄,有没什么好的拆黑胶芯片的办法吗
没什么技巧,多拆多练习,我已经拆坏了三个板子。

网友:
对于小白来说,这个就是维修福利

网友:
现在的LED屏幕是不是还是三根线就可以亮了  跟以前LCD一样  主供电 地线  开启信号

网友:
高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必须加分

网友:
现在的维修斗不好做   好修的能挣钱的修一下 不好修的该换板的换板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路过学习了,这样的活儿,我估计我是遇不到的

网友:
正在修暗屏的,刚好需要,,,,,,,,,,,

网友:
学习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为了下载拼了

网友:
不错不错,写得很好!

网友:
理论实践相结合。真功夫

网友:
楼主技术没得说,在复杂的都能解决

网友:
大佬学习哦!!!!!!!!多多指教

网友:
技术杠杠的,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问题多了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感谢高手分享,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嫌得就是这种钱 ,。

网友:
精品文章,赞一个!

网友:
这种换桥最好报废,搞了老半天也收不到钱

网友:
全没必要换EC和南桥。改下供电就好了。

网友:
料板都修,要花很多时间的

网友(2023-07-07):
这加工的都是满满的技术啊哈

网友:
谁知道HP BIOS升级工具在哪可以下载

网友:
我现在也是,芯片成本过高的话 我也会让客户自己买料 ,不承担风险

网友:
先收藏一下,以后用的着。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个厉害值得学习

网友:
专业 学习到了

网友(2023-06-07):
客户寄来两片主板,板号nm-c371,让我两片主板凑一张就行。然后看第一张成色较好,但晶体是碎的,然后拆了桥,四个打黑胶的脚无一幸免,焊盘全掉了绝缘漆,引脚之间间距太小,只能当场报废。

唉,看下第二片主板吧(主板上写着料板)。待机0.06,5v有短路。

排除5V 短路,依然不能开机,因为上一张板子搞废了,整个人都很颓废。不想修了。但又不好交差。加上这个板子说之前换过桥的。于是对桥的几个电容一一打值。发现这个电容短路。

于是拆了桥,发现只是连锡了,桥没问题。

然后重新焊接开机,电流起飞,发现显卡核心供电没有,换了个供电芯片,没有屏线,直接外接。这个机器有核显,但是核显默认是关闭的

没有屏线,所以没测试屏就发出去了,客户收到暗屏。然后又整机发回来给我了。怀疑EC 有问题,直接把EC 换了一个。

装好继续测试,几次开机是正常的,但还是暗屏。看来不是EC 问题。准备把主板拆出来,测试,这个时候,发现电流上不去了,一量桥居然短路了。

没办法又换了一个全新桥,开机。

接下来进入主题,因为我这个是暗屏,能看到屏上的内容,只是没背光。所以屏,机器是肯定检测到了的。为了方便见,我还是说一下屏的工作原理(个人理解)。
先找到屏接口图纸

第一步查EDP_HPD,这个是屏工作后,会给一个屏接入信号(这里应错错了,屏的第一步,应该是先供电,因为屏只有有了供电,EDP_HPD 才能有高电平出来。需要这个高电平去拉低三极管)。
因为点位图和图纸有区别。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第二个信号MUX_EDP_AUX# ,MUX_EDP_AUX,这个是一对差分信号(应该是这样叫的)

因为我屏上有显示的,只是没有背光,理论上这几个条件都是没问题的,屏的数据线也没问题的。然后开始研究背光工作条件。

背光电路可以由桥控制,也可以GPU 控制,第一脚负责切换。低电平,连B1 线路,高电平连B2 线路。
经过这个芯片后,会出来三个信号。
MUX_EDP_ENBK、MUX_EDP_ENVDD、 MUX_INVT_PWM(屏接口),分别对应,背光开启。屏供电开启,屏PWM 背光信号。

MUX_EDP_ENBK先是把信号给EC ,ec 会根据EC 的LId 信号选择是不是输出背光开启。

背光输出控制信号为BKOFF#

最后我测试这三个信号全部正常,然后把屏线拆了出来。找了一屏破的板子。

最后确定屏背光供电,断线。重新买了个屏线。以个都是个人拙见,如有错误之处,还望见谅。屏工作时序个人理解,首先屏要有供电。MUX_EDP_ENVDD,要导通3.3V ,屏上会有一个高电平控制EDP_HPD,然后有芯片会读取屏上的码片,然后主板输出屏信号。同时输出背光PWM 信号和开启信号,因为开启信号要受LID 信号控制,所以要经过EC(可能还有其它信号,就不一一研究了).EC lid为高电平,ec背光开启BKOFF#就为高。

 会员1160585300鑫豆2026-4-6 11:21
 会员560166300鑫豆2026-4-2 15:02
 会员1149408300鑫豆2026-3-31 19:46
 会员1110358300鑫豆2026-3-28 10:37
 会员908298300鑫豆2026-3-26 19:18

网友(2023-08-20):
太专业了 分析的很透彻 学习经验了

网友:
都是牛人 老手

网友:
价格还可以哦

网友:
这个显卡开始坏的多 了

网友:
不错呦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666

网友(2023-09-29):
不惜花两元重金也得看看

网友:
主板上写着料

网友:
亮度开启信号没出来

网友:
技术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
这可真是个细活

网友:
来晚了,看不到了

网友:
很专业,向你学习

网友(2023-06-07):
客户寄来两片主板,板号nm-c371,让我两片主板凑一张就行。然后看第一张成色较好,但晶体是碎的,然后拆了桥,四个打黑胶的脚无一幸免,焊盘全掉了绝缘漆,引脚之间间距太小,只能当场报废。

唉,看下第二片主板吧(主板上写着料板)。待机0.06,5v有短路。

排除5V 短路,依然不能开机,因为上一张板子搞废了,整个人都很颓废。不想修了。但又不好交差。加上这个板子说之前换过桥的。于是对桥的几个电容一一打值。发现这个电容短路。

于是拆了桥,发现只是连锡了,桥没问题。

然后重新焊接开机,电流起飞,发现显卡核心供电没有,换了个供电芯片,没有屏线,直接外接。这个机器有核显,但是核显默认是关闭的

没有屏线,所以没测试屏就发出去了,客户收到暗屏。然后又整机发回来给我了。怀疑EC 有问题,直接把EC 换了一个。

装好继续测试,几次开机是正常的,但还是暗屏。看来不是EC 问题。准备把主板拆出来,测试,这个时候,发现电流上不去了,一量桥居然短路了。

没办法又换了一个全新桥,开机。

接下来进入主题,因为我这个是暗屏,能看到屏上的内容,只是没背光。所以屏,机器是肯定检测到了的。为了方便见,我还是说一下屏的工作原理(个人理解)。
先找到屏接口图纸

第一步查EDP_HPD,这个是屏工作后,会给一个屏接入信号(这里应错错了,屏的第一步,应该是先供电,因为屏只有有了供电,EDP_HPD 才能有高电平出来。需要这个高电平去拉低三极管)。
因为点位图和图纸有区别。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第二个信号MUX_EDP_AUX# ,MUX_EDP_AUX,这个是一对差分信号(应该是这样叫的)

因为我屏上有显示的,只是没有背光,理论上这几个条件都是没问题的,屏的数据线也没问题的。然后开始研究背光工作条件。

背光电路可以由桥控制,也可以GPU 控制,第一脚负责切换。低电平,连B1 线路,高电平连B2 线路。
经过这个芯片后,会出来三个信号。
MUX_EDP_ENBK、MUX_EDP_ENVDD、 MUX_INVT_PWM(屏接口),分别对应,背光开启。屏供电开启,屏PWM 背光信号。

MUX_EDP_ENBK先是把信号给EC ,ec 会根据EC 的LId 信号选择是不是输出背光开启。

背光输出控制信号为BKOFF#

最后我测试这三个信号全部正常,然后把屏线拆了出来。找了一屏破的板子。

最后确定屏背光供电,断线。重新买了个屏线。以个都是个人拙见,如有错误之处,还望见谅。屏工作时序个人理解,首先屏要有供电。MUX_EDP_ENVDD,要导通3.3V ,屏上会有一个高电平控制EDP_HPD,然后有芯片会读取屏上的码片,然后主板输出屏信号。同时输出背光PWM 信号和开启信号,因为开启信号要受LID 信号控制,所以要经过EC(可能还有其它信号,就不一一研究了).EC lid为高电平,ec背光开启BKOFF#就为高。

 会员658058300鑫豆2026-2-1 19:22
 会员1523205300鑫豆2026-1-22 11:11
 会员1494630300鑫豆2026-1-20 10:27
 会员920060300鑫豆2026-1-15 21:47
 会员592641300鑫豆2026-1-14 13:31

网友(2024-08-24):
楼主好水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