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SATION P720 不显示

楼主(2023-06-07):
THINKSATION P720 不显示 接电自动上电 报 嘟 一声 不显示
拔了内存 会报内存警
换了显卡一样的。
自动上电
显卡
不显示

网友:
换内存试下,试过同样问题换内存解决了

网友:
一共6个内存
2个组合
3个组合
4个组合
都试了。
不接内存 报内存错, 接上内存不报警 但也 不显示
花了 钱买了 BIOS 刷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