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3-5378再次请教,买了配件回来更换还是不行

楼主(2023-06-07):
如图所示,之前在论坛请教大家,不少高手给了指导,也买了一些配件回来,昨天 几个配件到了  逐一更换了  还是不行,电压还是1.29v  昨天也把bios降级了
请高手看看 还有哪里出现问题呢?

网友A:
前级电压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级电压测了吗

指的哪里呢?  与这个检测线路相关的 我测量了  显示5v的 3v的都对的   PQ4301的G也是5.2v,后续到中间针这里的电压就是1.29v          是不是这里就是1.29v,而不是3.3v啊

网友:
适配器是戴尔原装的吗
PS_ID这是通EC的,把通给EC这条线切断再量
PS_ID必须要3.3,大概率EC问题

网友B:
适配器是某鱼买的二手的原装的  之前为了验证是主板问题还是适配器问题  我借同事的原装充电器试过  也是不认。就是没有拿这个适配器 在他的电脑试验,明天 用这个适配器在他的电脑上试验 再次确认一下现在的适配器是否也有问题。

现在是ps-id3.3v这个 就是出不来  不知道是啥情况  对照图纸  3.3v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适配器是某鱼买的二手的原装的  之前为了验证是主板问题还是适配器问题  我借同事的原装充电器试过  也是不 ...

就是3.3V S5上拉得来的,只需要考虑3.3V S5正不正常,正常的话就考虑PR4350前后极 最简单的就是断开进EC的PSID,看看是不是EC把这个信号拉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3.3V S5上拉得来的,只需要考虑3.3V S5正不正常,正常的话就考虑PR4350前后极 最简单的就是断开进EC ...

哦 EC的好多连接点  不好断开啊  自己手工差  怕把小电阻啥的 给弄没了

网友:
今天早上 特意用同事的dell笔记本测试了一下  我的适配器  一切正常  检测45W。看样子  还是主板的问题  。EC 要是出现问题了  那样只能  放弃了   或者找专业的维修师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EC的好多连接点  不好断开啊  自己手工差  怕把小电阻啥的 给弄没了

看看板层走线,直接拿刀把线切开

网友:
买料板 换ec

网友:
你取样pq4301,量下D级看是不是3.3v,如果是,那就是S极拉低了,S极到了ec,问题就是ec坏

网友D:
你取下pq4301,量下D级看是不是3.3v,如果是,那就是S极拉低了,S极到了ec,问题就是ec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取下pq4301,量下D级看是不是3.3v,如果是,那就是S极拉低了,S极到了ec,问题就是ec坏

哦  明白了  晚上下班了  把pq4301拆下来量量看

网友:
自己是业余爱好者  用电烙铁 弄个简单的东西还行  EC那么多脚 有点搞不定了啊

网友E:
dell的中间针检测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dell的中间针检测电路,

是啊  就是 检测不到适配器啊  锁频 开机慢  不充电  虽然 用软件把锁频给解了  也设置成开机自动解频了  就是 不是太爽  电池不充电 总感觉不是太完美  就想着 自己瞎咕哝看看能否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取下pq4301,量下D级看是不是3.3v,如果是,那就是S极拉低了,S极到了ec,问题就是ec坏

晚上  回来把pq4301取下了  D级-电源中间针没有电压了   S级还是1.29v

网友F:
只能换EC   找专业维修的人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能换EC   找专业维修的人搞吧

现在EC带程序的  在多少钱?  本子400多掏的   换了键盘  硬盘  加了内存  买了一些配件  使用也没有问题  要是钱不多  就再尝试自己更换  反正都投入不少了   我手里工具有热风枪  电烙铁   这个 吹EC一般在多少度  和  风速调到几档呢?

网友G:
测一下PS_ID波形 也行许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测一下PS_ID波形 也行许会有惊喜
[video=http://appatt.chinafix.com/pic/20230609/1686269414529286225.jp ...

哥们 我不是搞维修的啊  没有这个专业设备啊

网友:
花点钱找专业维修不好么?非得自己瞎折腾 钱也没少花时间也没少搭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是啊  就是 检测不到适配器啊  锁频 开机慢  不充电  虽然 用软件把锁频给解了  也设置成开机自动解频了  ...

实在不行就换个充电器看看 我就碰到过一次充电器有问题的 搞死我了 电脑能检测到充电器就是充不上

网友I:
换个ec试试  祝你好运

网友J: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实在不行就换个充电器看看 我就碰到过一次充电器有问题的 搞死我了 电脑能检测到充电器就是充不上

我的充电器是好用的 已经确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个ec试试  祝你好运

网上买了个  坐等到货  估计也是够呛  针脚太多  焊接手法都没啥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关键是破本子 都不够维修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