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99不跑码,拿掉风扇让CP

楼主(2023-06-07):
华硕X99不跑码,拿掉风扇让CPU高温,自动关机后再次触发就正常了,等到关机全板冷却又不跑码

网友A:
cpu周转电阻变质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周转电阻变质了吧

这也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可能性大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也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可能性大不大?

不显时用风枪,或电风扇对CPU周围电阻一个区域分次加热。再分次开机看看,看能不能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显时用风枪,或电风扇对CPU周围电阻一个区域分次加热。再分次开机看看,看能不能缩小故障范围。

是电风吹,

网友:
cpu座子针脚用洗板水洗一下

网友:
查一下me供电

网友:
无脑加焊一下cpu座试试

网友:
怀疑cpu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