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战神Z7-SP7D1 改集显

楼主(2023-06-07):
神舟战神Z7-SP7D1 不开机,板号6-71-P65P0-D02A,拆机检测显卡供电部分板层烧糊,估计显卡报销,和客户沟通,改集显使用,去掉u41,开机检测集显正常。附图纸,需要的下载。

10.63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13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去掉U41就可以?

网友:
一看就是高手,是拆下来显卡了吗

网友:
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B:
我也有个开机不显示 大小写能切换  断开显卡供电还是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U41就可以?

去掉u41,显卡相关供电都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开机不显示 大小写能切换  断开显卡供电还是不显示

那就不是显卡问题吧,显卡坏了应该也可以显示的

网友C:
这样改神舟的,应该是开机后一分半风扇狂转,30秒后关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改神舟的,应该是开机后一分半风扇狂转,30秒后关机的

放电影2小时,没问题

网友:
u41是干嘛的

网友:
U41在哪里 拆掉就行了?

网友:
直接断显卡供电就行了?

网友:
不掉电就行了

网友:
技术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
方便回复我下

网友:
大师:确定这样是可以的吗,在我的印象中,我都没有改成功过,不过我都是拆了供电电路,拆了显卡,都还是会掉电,报错,你的如果可以,可以好好借鉴一下,感谢!

网友(2023-09-05):
我显存短路,拆了显存和显卡电感,再拆U41,风扇狂转30秒后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