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DELL Vostro3400 版号 LA-K032P 1.0 BIOS

楼主(2023-06-07):
论坛上的bios刷了,按ALT+F,退不了,我这个可以退出,可以输服务代码

网友:
这种BIOS卖三十,好像一般合成的都不完美。

网友(2023-09-11):
已验证,可以退出。放心下载吧。

网友(2024-09-25):
好用 我的换了CPU不认NVME硬盘  刷了好几个BIOS不行。。用楼主这个就好了

网友:
成就3400开机提示输入BIOS密码用这个换上好了,开机自行输入服务编码和选择机器型号,和售后换完刷写的流程是一致的

网友(2025-04-19):
感谢。一会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