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板号DAG3DDMB8CO 求助CPU附近这个地方的阻值和电压谢谢

楼主(2023-06-07):
惠普板号DAG3DDMB8CO 求助CPU附近这个地方的阻值和电压谢谢兄弟们了

图一有箭头标记可以放大看

网友(2023-07-10):
下面那个电阻是2M的上面那个是2.2欧的

网友:
看看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可以拍个芯片的照片吗

网友(2023-09-16):
点位图发上来共享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