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8500T电脑如何升级性能

楼主(2023-06-07):
台式机联想M8500T电脑,已经做了一翻升级,电源换了450W的全汉,显卡加了V星GTX750TI 2G,内存为32G DDR3 1600(8G*4),CPU为E3 1240 V3,硬盘加装PCIE 4X转接NVME SSD 256G,并设定CLOVER启动盘从M2盘启动。鲁大师跑分为520000分左右。还能再提升些性能吗?请高手提些意见!非常感谢!

网友:
能否换张矿卡?

网友A:
你的联想M8500T(Q87主板)是怎么把nvme模块刷进BIOS的呢?我试了好多办法,都刷不进去。可否分享一下你的经验。谢谢

网友:
之前用Clover启动优盘,实现Nvme固态盘启动,后来用编程器刷了本论坛内做好Bios文件,实现了识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联想M8500T(Q87主板)是怎么把nvme模块刷进BIOS的呢?我试了好多办法,都刷不进去。可否分享一下你的经验。谢谢

搜这个贴子,下载附件,用编程器写入,即可识别Nvme sSD,且能做启动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这个贴子,下载附件,用编程器写入,即可识别Nvme sSD,且能做启动盘

谢谢。编程器写入,两个文件有先后顺序吗?是先刷8M后刷4M吗?另外,编程器用的是CH341A吗?

网友:
没有先后顺序,cH341A,分别刷入即可

网友B:
刷入后显示M6500T,不过不影响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刷入后显示M6500T,不过不影响使用

谢谢。刷入nvme后,除了有这个小瑕疵,其它方面都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刷入nvme后,除了有这个小瑕疵,其它方面都没什么问题吧?

没发现其他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搜这个贴子,下载附件,用编程器写入,即可识别Nvme sSD,且能做启动盘

你好!我已经用CH341A编程器刷入了4M和8M两个文件。再请教一下。
我没用nvme固态硬盘和pcie转接卡的时候,进入BIOS后,启动那里看不到nvme模块。
这种情况,是刷入nvme没成功呢?还是,我用上nvme固态硬盘和pcie转接卡后,BIOS启动里面才会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已经用CH341A编程器刷入了4M和8M两个文件。再请教一下。
我没用nvme固态硬盘和pcie转接卡的时候 ...

只是添加驱动没有修改BIOS的菜单进BIOS不会有相关内容显示的,加入驱动后电脑可以识别M2盘,启动时在Other项

网友(2023-07-07):
引用 网友C:
只是添加驱动没有修改BIOS的菜单进BIOS不会有相关内容显示的,加入驱动后电脑可以识别M2盘,启动时在Othe ...
你好。我联想Q87主板(ThinkCentre M8500T)刷8M和4M两个文件之前,PCIE无线网卡能识别,能上网。
但刷了后,发现PCIE无线网卡识别不了。因无线路由器在另一个房间,拉网线不方便,所以我一直用无线网卡上网。
刷了后,插网线可以上网,但无线网卡就无法识别。请问大佬怎么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