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重装系统后系统声音没了

楼主(2023-06-07):
朋友送来一台戴尔笔记本型号Inspiron 5590, 板号-18778-1。之前是有声音,小伙伴做系统时把声音关了,要开声音时开启不了,bios里声音是开启的,系统也重装了、驱动也更换过、也刷过bios。能想到的都尝试过了还是没声音。偶尔还能听到报错报错声。现在,在设备管理找不到声卡,右下角喇叭是叉号。兄弟们你们遇到没声音这种问题么?你们有什么维修思路?解决方案,一起来交流一下

网友:
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
下载官网驱动了,还是不行

网友:
挨着下驱动,有的是其他驱动不对引起的

网友:
看看键盘上有没有静音键?按一下音量加或者音量减,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去官网下载驱动应该没问题

网友:
安装家庭版纯净系统,然后所有的驱动都安装官网的,也许就好了

网友:
反着来,bios里关掉。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版本太低了?原装是啥系统?

网友:
官方下驱动,多试几个版本

网友:
就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官网的驱动才靠谱

网友:
只要不是硬件问题,那就是你的系统版本可能过低,换个新版本纯净版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兼容性问题、1709\1809\1903或者21H2等等

网友:
以前有碰到过,使用安装版的原版系统,别用Ghost版的,再官网下载全部驱动就搞定了。你可以试下。

网友:
打官网驱动试试

网友:
装系统,所有驱动都不装。在官网里下载,应该不是硬件的事

网友:
最近碰到两个没声卡的,都没解决,一台戴尔的,据说是通病的,但是有人干CPU好的,有人搞神秘不说搞了什么,有人干了CPU还没好,还有台Y7000的,客户说之前是WIN10,自己升级WIN11后就没声音了,都是不认声卡。都是没有声卡设备。这个Y7000也有人说是通病,桥有问题,都能亮机的机器,报风险都没搞。

网友:
在高级音频设置那 把前置音频打开

网友:
软件问题可能性高。别用GHOST,用安装版重装下系统。

网友:
重装原版系统,在官网下驱动管理工具,更新全部驱动,不行就检查硬件看看了

网友:
还是觉得官方驱动试一下

网友:
原版系统加官网驱动一般能解决,二般就是该机挑系统,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ghost版缺东西哦i

网友:
看下设备管理器里面的“其它设备”里有没有,下官网驱动,所有驱动全部重新安装一遍。

网友:
官方下载驱动

网友:
Dell的电脑自己带检测功能的吧,可以检测一下声卡,

网友:
前段时间上门重装系统,暗影精灵第一遍没有声音,所有的驱动都装好了,也去官网下载的驱动就是死活没有声音,最后换了一个版本的win10先打声卡驱动好了,你这个哪里也没动建议就是多换几个版本的系统试试,安装版的,驱动手动一个个装

网友:
BIOS,重新刷一下,恢复一下试试看,

网友:
应该还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
驱动总裁 试试

网友:
驱动卸载重装低版本的,两个原因:1驱动不匹配2硬件没插好

网友:
转安装版系统 不要打驱动 给他自己更新

网友:
我也有一台5590  之前是有声音的,重做系统没声音了,打x 换最新版系统好了

网友:
这个的力量5590 重新装的系统,直接鲁大师打驱动就能有声音,不用重装系统,刚试过

网友:
插个外接耳机试试!还不行就板载声卡烧了

网友:
从设备管理器里看系统不能识别硬件。一种可能是硬件损坏,一种可能是BIOS里面禁用。不知说得对不对?

网友:
CPU怎么会影响到声卡部分的呢   有谁说一下

网友:
所有驱动 去官网下载

网友(2023-07-21):
是兼容问题

网友(2023-09-08):
这款机器可能升级过bios ,看楼主装的是win7,系统不兼容,试试装个win10,说不定就有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