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310M S2 2.0不显示多故障维修

楼主(2023-06-07):
     故障不显示,一测没有复位,再测缺少VCCSA电压。正常应该为1.05V

测量VCCSA_EN为0V。

经过测量为DCQ3损坏,更换后VCCSA出来了。
由于没有8代CPU,又刷了一个魔改BIOS,上了G3900成功点亮。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发现BIOS设置不能保存。
测量电池电压为0,更换电池故障依旧。

测量ND1 3脚电压为1V不正常,测量1脚电压为1V也不正常。以为ND1损坏,拆除ND1,测量1脚还是电压为1V,N_VBAT连接一个电容和IO。拆除电容,故障排除。至此维修到此结束。附上魔改BIOS。
技嘉H310M S2

网友A:
DCQ3在哪?
N_VBAT电容在哪?

网友:
老师傅,这么多故障,能秒杀

网友:
前都是在坛子里潜水学习,现在才刚刚有点点感觉,还不知道入门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Q3在哪?
N_VBAT电容在哪?

对照图纸点位轻松找到

网友:
有图纸点位就是好一点,要不然不好整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到点东西

网友:
这个故障比较经典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Q3在哪?
N_VBAT电容在哪?

你视力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Q3在哪?
N_VBAT电容在哪?

dcq4上面那个管子不是dcq3吗

网友:
电容拉底了,

网友(2023-10-27):
楼主是啥图纸都有 真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