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屏不亮 SR40B短路

楼主(2023-06-07):
        这个本最初的故障是不加电,拆机测量桥供电,和3v短路。于是直接把桥拔了,型号是SR40B,这个桥很脆弱。

       拆掉桥后,拖锡测量不短了,就是这个桥的原因,于是上电,开机,小电流很欢快,心情不错,装机!
       谁知道,键盘灯都能切换大小写了,结果装完发现不亮屏,幸亏有个同型号的本,接上上半套,结果可想而知,还是不亮。
       噩梦的开始,找图,测屏供电,检测,背光,倒腾了半天,3v供电没开启信号,继续查,结果这个开启是南桥发过来的,可是桥是新的,屏接口没有短路,信号线阻值都测过了,没问题,那现在我只能怀疑CPU了。

        又搞了个U,接屏还是不亮,搞了这么半天不死心,结果翻回去又测量发现,3V供电芯片EN来了,没输出,这不就好办了吗!换片搞定。这心情一下子就好起来了,可是这个维修往往都像是在坐过山车一样,等我把机器装完,插上可调开机的时候,我发现电流直接从0.3跳到了2安,然后掉电了,我这心里就有一种不详的预感,短路了,打开后盖简单测了一下,3V和南桥供电又短路了。成了最初的故障。这损失可大了,不说了让我哭一会。

网友:
我猜测,桥烧了的原因,应该是你拆了CPU 后,然后通电烧的,我也烧了个11代的桥,唉。

网友:
我也是一头雾水,其实最后我都已经装机了,开机没问题,就差键盘和D壳,当我把键盘后壳装上后打算多测试下的时候,直接就又短路了,一个桥没事,我感觉我得U应该也挂了。实在没心情搞了,明天再看吧!

网友:
期待后续,祝你好运

网友:
修机器就是这样,不能太急了,要慢慢来,如果太急了,会出意外的,我已经发生过好多次类似的情况了,其实开始的问题并不大,自己的失误把问题搞大了,都是个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