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eriton A420上电跑到0.24A已解决,但其中的疑问代我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23-06-08):
版号 PIM81L/v Li jiang 14043-1 348.01T02.0011,开机上电跑到0.24A停了,根据经验 应该是有二级电压没出来,测量了一遍所有大电感电压都出来了,???,猴急得立马丢上BGA干一把桥,结果,嘿嘿,那个失望。。。还是慢慢把二级电压都找一遍吧,。。。(此处省略几十字)。盯,有情况,5V_S0只有2.1V,3D3V_S0只有1.8V。测量RUN_EN控制的G级4.8V不对呀,一度怀疑R4003 R4004的分压问题,拆下来测量都正常,好吧,往后怀疑,把U4001 U4002 U4003都拆了,上电测量发现RUN_EN控制的G级有8.7V了,站住别动 问题找到了,这3个管子其中某个管子故障,单独测量U4001 U4002 U4003正常;额,不是很妙(⊙o⊙)…有管子软击穿,把这3个管子逐个装回去测量,发现只要装上U4002  RUN_EN控制的G级就变回4.8V,这回抓到真凶了。下面就是我要说的疑点了,到了这一步,我们一般会直接一坨锡把U4002的 的D S级相连,此时RUN_EN控制的G级也没被拉低;5V_A 转5V_S0  ,3D3V_A转3D3V_S0都正常,但是电流也只是跑到0.57A停了,

最终是更换U4002,电流跑到1.1A亮机了。
为什么U4002直接短接 D S级,二级转换供电也出来了呀,没法继续跑下去呢。?

网友:
十有八九时序不对,后面的的提前工作了。

网友(2023-09-04):
刚碰到这个板子,3V、5V电压有,电流0.017,不开机,加热IT8732后能开机,冷了又不行,更换8732,没效果,周边小零件找了很久没发现问题,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谁有iT8732F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