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这种ASC文件图纸真难用,能转换成通用的点位图吗?

楼主(2023-06-08):
华硕这种。ASC文件点位图纸真难用,能转换成  通用的点位吗???

网友:
不用转换,用通用点位图软件也能直接打开

网友:
不可以,有些行。有些不行。必须用华硕专用,比如ASUS H310M-K R2.0点位用通用点位打开就报错。用华硕专用就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需要华硕专用软件才能打开。通用点位图打开报错。

ASUS-H310M-K R2.0点位图.rar

网友:
http://boardviewer.net/                   可以直接打开

网友A:
ASUS H310M-K R2.0这个点位,用通用点位打开就报错。用华硕专用就没有问题。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A:
TSICT华硕点位专用附带使用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SICT华硕点位专用附带使用说明书

这个软件超级难用,还不能显示元件的型号

网友:
赞同http://boardviewer.net/    这个就可以直接使用,简单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超级难用,还不能显示元件的型号

那当然驴,没用对的软件,肯定难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 H310M-K R2.0这个点位,用通用点位打开就报错。用华硕专用就没有问题。不知道什么问题。

很多人给回复驴,你去试试看,肯定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可以转成鑫智造图纸

网友:
华硕那个确实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