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 5510笔记本这种bios用什么烧录啊

楼主(2023-06-08):
传统的烧录器装不上啊
大神们都用什么烧录的

网友A:
你这手机拍的真清楚

网友:
这手机是水果19吗

网友:
淘宝有那种小板

网友:
飞线也可以

网友:
wson8 8*6座子

网友:
有焊接的转接小板子啊

网友:
我一般都是飞线刷这种BIOS的

网友:
在X宝上买个座子就可以

网友:
10多元的夹子也可以刷

网友:
有转接座子

网友:
跟传统座子差不多的  有得卖  搜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手机拍的真清楚

哈哈一般      。。。。

网友B:
有转接小板可以焊

网友:
wson8 8*6座子  飞线也可以

网友:
有转接的小板啊

网友:
没记错的话,这种bios要在线刷吧

网友:
飞线,买转接座都可以。多简单的问题呀

网友:
编程器上的转接板

网友:
要焊接刷的话 摘下刷中间肚皮贴住

网友:
这个叫什么名字,我去搜一下

网友:
大飞线,大飞线就能烧录那个东西

网友:
我一般遇到这种这种修板子要刷BIOS的,我基本都是搭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转接小板可以焊

同型号,我上次一个可以开机的,809f刷了就不开机了,恢复备份的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