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伤心屏,窄边框屏都是把gate 驱动集成到液晶玻璃基板上?

楼主(2023-06-08):
goa技术难道很不成熟?断y法,显示既然还有问题 ?

网友:
好像有时候能自然变好!断nt50143c能改善底部1/3花屏扫描条纹,断左右效果不一样,断右边底部还是有几十根行扫描花屏。断左边是上面1/3有列条纹,有时还闪屏。无法定位具体行驱动电路哪个地方短路!镭射修屏的难道能修复?似乎不好修的都得上几万的设备?什么金相显微镜,同轴光显微镜,激光镭射焊台......

网友:
三星屏绝对是一流的,其他BOE 奇美 天马都无法与三星相比

网友:
当资本把种子的专利都据为己有......真是呵呵的。

网友(2023-11-02):
全网都没有怎么定位是goa哪个地方有问题?厂家也不提供维修指导,那就是这种方法的模组只能换LCD模组了,浪费无所谓,家大业大......污染环境也没有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