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维修经验步骤,花了几天才修好技嘉B75M-D3V

楼主(2023-06-08):
型号GA-B75M-D3V R20,故障现象反复重启,风扇转一下停,然后反复如此,接上pc喇叭,无开机或者自检提示音。
测量电压12v 5v 3.3v正常,1.5v内存DDR_15V正常,2.5v参考电压2_5LEVEL正常,,1.8v VCC1_8_PCH正常,VCC3_ME也是3.3v正常,BIOS芯片是华邦25q64,PCH晶振起振正常,只有cpu核心电压VCORE为0,测量mos管无短路,核心电压控制ISL95836HRTZ芯片,工作条件正常。纯业余选手,没有诊断卡,手头也无示波器,陷入僵局。

考虑没大问题,在站内学习,发现技嘉板子保护电路故障率很高,看原理图上有两个热敏电阻RS_DDR和RS_PHOT测量正常,GA-B75M-D3V R20 点位图和原理图站内就有下载,几个关键保护点VIN6测量1.5v正常,VIN1测量2v正常,VIN测量2v正常,VIN3测量1.5v正常,VIN0测量0v不正常

还有LM324DR/SO14的几个关键保护点,LM324工作电压12v正常,LM324的1、2、3脚电压控制正常,LM324的5、6、7脚电压控制正常,测到LM324的8、9、10脚电压时,发现10脚电压异常。
正常应该是0.9v实际测只有0.3v导致8脚恒定在0v,8脚0v导致Q8 mos管截止,Q8截止导致VCCSA为0v,VCCSA为0v估计是cpu不工作也不会跑码,最后结论就是LM324损坏,高度怀疑的一堆贴片电阻和三极管 mos管没有坏的,手头没有lm324,调整R111和R153阻值使运放8脚输出高电平,Q8 mos管型号是瑞萨公司RJK03B7DPA-00/N,栅极电压要高于4v否则内部沟道过窄损耗过大,也就是说lm324输出不良输出电压偏低会导致 mos管过热损坏或者板子不稳定,技嘉BIOS设置调整核心电压也是调整lm324的输入端,然后lm324的输出端控制mos管的导通程度来改变最终输出电压。

总结下:
    不要投机取巧,一步一步查,测下看看是否有明显短路,测下各路电压,晶振是否起振(芯片晶振输入脚十分敏感容易被静电损坏,测量要十分小心),复位电路是否正常,然后检查各种保护电路。

     按照以往经验,关键部件都是一线国际大厂很少出问题轻易不要动,工作量太大,一般人无法操作还需要专业工具,控制ISL95836HRTZ芯片、IO芯片IT8620E、桥PCH最好不要动,板子上都是0402贴片电阻,太小了很难操作,需要好点电烙铁、焊锡丝、助焊剂,没有几年经验即使找到问题也很难修,极容
易扩大故障,BIOS芯片两侧引脚都少堆一点锡,采用两把恒温烙铁同时加热,5秒以内可以取下,如果焊锡质量不好或者过多、烙铁质量不行、操作不稳,有可能烫坏芯片,或者把周围小件弄丢一片,因为我都经历过,学费都是要交的。

中间也尝试更换BIOS芯片,发现25q64内部有坏扇区,所以25q64写入后一定要在编程器上校验核对,不行就换芯片
bios亲测正常使用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7683-1-1.html
如果没有 点位图和原理图维修是几乎不可能的,感谢各位师傅分享

网友:
技嘉B75 我看到就头疼

网友:
分析详细透彻

网友:
分析详细透彻,学习了!

网友:
SA电压没出  去测CPU供电  时序很重要, 论坛应该有这个型号案例 分压电阻坏的

网友:
这样修,时间浪费太多了,找个师傅带一下,纯自学可能要按年算,有师傅带的话,以你的天赋,1-2个月就可以了

网友:
好牛逼,专业就是专业。

网友:
感谢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
厉害了,这么麻烦!

网友:
多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学习经验来了

网友(2023-07-11):
技嘉通病故障,EN,PG,VIN

网友(2023-09-06):
一把烙铁焊下bios芯片,技巧周围先贴纸,用刀型烙铁头,多一些锡温度开到480度,快速2遍融化一拨就好

网友:
这样修进步就快,经验积累越丰富,谢谢分享。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分享

网友(2023-10-09):
技嘉H61和B75太久了,都到了坏的时候了,不好修,向大神学习

网友:
LZ真强大  如果换成我十分钟搞不定  料板见

网友:
我是更换bios芯片修改主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