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rtx3070

楼主(2023-06-08):
V星  RTX3070 VENTUS 3X OC 装不上驱动  设备管理器报错43   MATS检测 A0 A1  C0 C1 显存报错   但是这个报错我是头一次见 感觉不正常   显存换过了 不行 核心重植了也不行 还是一样问题   有高手帮忙分析下是啥问题    另外附上BIOS希望有用

MSI RTX3070 VENTUS 3X OC.BIN

网友:
这个报错好像是软件误报,一般你接着再跑一次就是pass了

网友:
查查GPU、显存供电,测对地阻值。

网友:
把检测参数,从10MB,改成30MB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