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pro 版号DA0NLCMBCE0 REV;E求红圈圈的电容两边的阻值和电压

楼主(2023-06-08):
雷神911pro  版号DA0NLCMBCE0  REV;E     TB没买到图纸点位,板上也没位置标。原故障是3V短路南桥烧了,换了俩个南桥还是不触发。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了,在南桥附近量了一下。有个位置的电容俩边的阻值都是0,肯定不对。烧机也烧不出来。有同行手里有同版型的受累量一下,红圈  圈起来的阻值和电压是多少。

网友A:
没图纸吗  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吗  条件满足了吗

有图纸点位的话,我就不问了。板上没有位置标,光有图纸还没法搜

网友(2023-07-18):
70欧左右 1。2v

网友(2023-08-26):
桥供电  你有这个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