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压偏高求助

楼主(2023-06-08):
CPU电压vccin1.8v电流就会卡在1.3,CPU电压掉到1.39,电脑就会开机。
这台电脑现象就是时开时不开,其它电感电压都是正常不会跳变
vcc5v,vin12v,vref0.6v ,vron3v,tsen3.8v,电压好像也没什么不正常的,28vsen脚就跟30fb脚都是跟vccin电压一样时而1.8时而1.39
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查了,求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1、查SVID信号。这个cpu核心电源管理的预设电压是1.8V,怀疑如果一直是1.8V的时候,cpu其实并不上是活的,1.8V只是预置电压。
2、和svid是否发出相关的有南桥给cpu的时钟和电源PG,CPU reset信号,还有cpu的VCCIO,VCCSA等电源,都查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查SVID信号。这个cpu核心电源管理的预设电压是1.8V,怀疑如果一直是1.8V的时候,cpu其实并不上是活的,1 ...

SVID有1v,其它电压没点位图,板子上电容电阻还没标位置,唉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