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供电芯片自举升压正常吗

楼主(2023-06-08):
这个华硕H110m-K的主板

内存供电芯片为UP1540p

查第一脚BOOT的自举电压为11.97V,而第五脚的VCC电压为12.08,自举电压略低于供电电压,明显不正常吧,这是哪里的问题呢,芯片已经替换过了,还是一样,要怎么检查呢

网友A:
自居应该是5v+应得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居应该是5v+应得的电压

供电脚是12V,自举脚应该12V+,现在才11.97,要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