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23-06-08):
今天接了一台电脑,DELL 7590 南桥烧了,更换南桥后,只要装上因特尔声卡驱动,电脑就蓝屏,想屏蔽,不知道去掉主板那个总线可以PROC_AUDIO_CLK这个是南桥连接CPU的
cpu
显卡
电脑

网友:
是不是声卡坏了或者南桥有问题

网友:
这个电脑换桥后一定要修改BIOS ,不然不认声卡,声卡驱动能装上,下面喇叭图标上提示没有发现音频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