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X95GT 风扇一直转

楼主(2023-06-08):
一进系统风扇就一直转,过一会儿就会狂转。在BIOS界面也是一直转,过一会儿就会狂转。看过CPU温度一直是50多度,也没发高烧,清过灰,换过硅脂,换过系统也是一样的,BIOS也是刷过的,请问各位像这种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也许是BIOS的问题,你在刷个修改纯净me的试试

网友:
看是不是 温控电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