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BIOS让老主板支持NVMe固态硬盘(nvme固态硬盘主板设置)

楼主(2023-06-08):
一直对NVMe协议的固态硬盘非常关注,看着网络上那些动辄上千M读取速度的硬盘截图很是羡慕,近期发现自己的办公电脑启动的时候速度变慢,使用过程中也会偶尔出现卡顿,优化了一下启动项以后重启电脑并没有明显改善,于是开始仔细查找原因。

自己的电脑配置为映泰HI-FI B85S2 CPU为至强E3-1230V3 四核八线程,12G内存,硬盘为影驰铁甲战将120PRO(120G)固态硬盘+1TB西数蓝盘机械硬盘。固态硬盘作为系统盘,机械硬盘作为资料存储使用,出现这种问题首先我想到的就是固态硬盘是不是性能下降了,于是我对这块固态硬盘做了一下测试,测试结果出来后我觉得这固态硬盘该扔了。

影驰120GSATA固态硬盘传输速度
读取速度还凑合了,写入速度还没有我U盘快呢,有了结果,我开始想如何提升这台电脑的速度,毕竟自己用的电脑出现这种问题我是无法忍受的。
首先我在网络上搜索SSD,各种类型的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了,普通的sata3接口的固态硬盘理论最大速度是750M/S,有没有更快的的呢?答案的确定的,就是NVMe协议的M.2固态硬盘,因为是办公电脑,跟公司申请的话有些麻烦,于是权衡了一下,为了自己用的舒心,在浏览了大量的产品后决定选购雷克沙(Lexar)NM600 240G M.2 NVMe SSD固态硬盘PCle 3.0四通道(NM600-240GB)这款固态硬盘,网站上宣称读取可达2100MB/S,写入可达1600MB/S,240G的价格不到300元,下单定了一块,因为我的主板上没有M.2接口,我又在网上订购了一块转接卡,不到50块钱,订购完成后我就等着收货了。
硬盘第二天就到了,转接卡用了三天,收到转接卡后第一时间对硬盘进行组装。

NVMe协议的M.2240G固态硬盘

网上购买的M.2转PCI-E硬盘转换卡

将硬盘装到转接卡上,并装好散热条

一块PCI-E接口的SSD诞生了

插在主板上的第二个显卡插槽上
硬盘组装好以后插到电脑PCI-E显卡插槽上,开机进入BIOS,没看到硬盘,进入系统提示无法找到驱动,忙活了半天最后问转接卡掌柜的,对方说需要刷新BIOS才能识别硬盘,到映泰官网上最新的BIOS版本是2014年的,肯定是不支持了,想做从盘也不行,白买了吗?喜欢折腾的我是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
网上查询了一下资料,新主板是支持的,这个没有问题,老主板厂家已经停止支持,所以指望厂家重新出一个BIOS支持这种转接卡的硬盘是不可能了,只能通过自己修改BIOS的方法添加NVMe模块来支持我的硬盘了,说干就干,修改BIOS需要的软件有MMTool Aption和bios刷新用的工具,还有一个NVMe的模块文件,我因为有编程器,所以bios刷新软件不需要了,芯片只要不刷冒烟了随便折腾
首先因为原BIOS插入NVMe协议需要占用一定空间,直接打开原BIOS文件进行插入会提示溢出导致插入失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到软件中的UEFI BIOS Updater对BIOS文件中的一些底层驱动进行升级,升级后会腾出一些空间方便我们添加新的模块。
首先拷贝我们待修改的BIOS文件到软件目录中。

然后运行BIOS底层驱动升级程序,我们可以看到识别到BIOS文件以后开始检测BIOS文件中可升级的模块。

检测BIOS文件中可升级的模块
软件运行完毕后会列出识别到的模块,按照提示按任意键继续进入主界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前BIOS文件中可升级模块的当前版本,为了插入我们的新模块,我们选择升级前面三项即可。
软件中显示了可升级的项目,这里简单解释下:
1、 intel的存储驱动,当前版本是12.5.0.1815
2、 intel板载显卡的驱动
3、 板载网卡的驱动版本
7、主板CPU微码的升级,这个可以不升级,因为当前CPU识别没有问题并且正常使用,我们只需要升级前三项就可以了。
我们先从第一项开始,选择1按回车后会显示出需要升级的版本,我选择的最高版本,按8,回车继续

升级成功后我们可以看到升级后的版本,按任意键退出至主页面。然后我们再进行第二项的升级。在主页面中按2,进入后选择1进行升级

升级成功后按任意键退出至主页面,我们再对第三项进行升级,进入后会有两个选项,我们选择第一个。

升级成功后按任意键退出至主页面。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已经升级的模块版本号已经改变,可以保存退出了,这里我们选择0后会出现两个选项,1是在原BIOS文件前面加上mod以示区别,2是直接保存为BIOS.BIN文件,这个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进行选择,我选择的1,保存后会出现下面的提示。

出现这个提示以后我们就按任意键退出,文件储存在软件目录中,经过版本升级以后,我们开始进行NVMe模块的插入。(上面的升级是通过BIOS底层文件更新来腾出一些空间,方便我们进行NVMe模块的插入,不进行上面的升级操作,部分BIOS文件插入时会提示溢出,可根据提示自行决定是否进行模块升级。)
打开MMTool Aption软件,载入我们刚刚修改好的主板BIOS文件,软件上会显示出各种模块列表。(软件需要在win7或者XP系统上运行,在win10系统上运行会出现显示选项不全的情况)

打开后你会发现有一堆的模块及信息,拉动右边的滚动条,找到CSMCORE这一项并左键单击,单击后你会发现CSMCORE对应的Volume序号被自动填到上面的Vol.Index中,我这里为02:01-00,这块会因主板文件不同而改变,实际操作中请自行查看。
点击Browse按钮选择EFI NVME BIOS模块NVMeExpressDxE.ffs,点击Open载入模块文件

将Insert FFS Options改为Insert Compressed,再次确认Vol.Index里的序号正确,且For Option Rom only下的Link Present选项没有打勾,确认选择的文件路径和文件名正确后点击Insert进行插入。

几秒后下面的列表会进行更新我们下拉如果能找到NvmeExpressDxE就说明模块插入成功了,下一步就是保存我们修改好的BIOS文件。

导出文件名可以根据自己喜好自由命名,我命名为今天写这篇文章的日期,保存后我们的BIOS文件就修改完成了。

最后一步就是我们将修改好的BIOS文件刷入电脑中,我因为有编程器,所以直接拆下来BIOS芯片上编程器刷的,没有编程器的朋友们可以使用在线刷新BIOS文件的软件进行BIOS更新,更新BIOS文件的时候电脑不能断电,否则就只能用编程器重新刷了。
刷完BIOS以后将已经组装好的SSD插在另外一个显卡插槽上,开机进入BIOS没有发现硬盘,找了半天发现在启动项中多了一个PATA的选项,使用PE进入系统顺利识别出硬盘。

网友:
发下软件哈

网友(2024-06-22):
我为什么在这里面找不到csmcore文件?C:\Users\Administrator\Pictures\Saved Pictures\找不到CSMCORE文件.png

网友:
有些电脑使用非pojie版的afudos刷还刷不进去,pojie了的afudos可以直接软刷,不用编程器

网友(2024-08-21):
这个挺好,不过没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