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运行一段时间后死机,屏幕乱码,闪烁

楼主(2023-06-08):
台式机,i79700,无独立显卡,

可以正常开机

电脑运行一段时间后死机,屏幕乱码,闪烁。只能通过强制关机重新启动。

有时候十几分钟就死了,有时候开两三天都没事。

一定有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
加一个独显试一下,独显要是正常,说明是集显坏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内存的原因。

网友:
帖子发重复了,手机发的,提示错误,我以为没发起呢。谢谢大家

网友:
内存的机率大,

网友(2023-07-19):
挨个慢慢排除吧   我觉得有可能是CPU或者内存   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