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花屏电脑

楼主(2023-06-08):
台式机,i79700,无独立显卡,

可以正常开机

电脑运行一段时间后死机,屏幕乱码,闪烁。只能通过强制关机重新启动。

有时候十几分钟就死了,有时候开两三天都没事。

一定有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
处理器 ,内存,替换测试

网友:
这种花屏  百分百内存问题

网友:
集显 换内存

网友:
我试试谢谢大家

网友:
以前我有一块主板核显会死机,到最后只能在bios亮机了,加焊南桥就好了。

网友:
台式机换零件一个个试

网友:
显卡坏掉了

网友:
替换配件测试一下吧

网友:
CPU、内存条、南桥都有可能有问题,逐个替换测死

网友:
换台主机吧......那么不稳定 换换换

网友:
你是接的VGA口试机的吗?换成hdmi接口试试还会不会花屏。

网友:
CPU有问题也这样

网友:
换个主板   看看   代换法排除

网友:
之前有个贴好像问过,这种情况基本上是内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