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7000p进水,BQ24780S不过隔离

楼主(2023-06-08):
充电芯片位置进水,有的电容电阻腐蚀,处理腐蚀的地方,重新换了零件和充电芯片,现在不过保护隔离,测芯片条件都正常啊,vcc 20v regn 6v acdet 2.6v 就是不过,短接第一个mos管可以过隔离,acdrv也能出25v,或者不装第二个mos 。mos 4脚管也能到25v。mos旁边那两个电容也换了。mos也都换了。芯片也换了这还要查些什么?来个高手解答下?图片是维修之前的。

网友:
这个最好有对照板搬过去

网友:
看下充电芯片VCC脚 的10欧电阻有没有变大,和看下后级有没有微短

网友:
修好了acdet要超过3v就可以,低于3v就不行。不是说2.6v就可以吗,以前我也发过这样的贴。

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319374&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27&p_u=278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