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大师知道这是个什么晶体管?先谢过

楼主(2023-06-08):
哪个大师知道这是个什么晶体管?先谢过
跑了一下线路,搞了个702完美修复。

网友:
别的板相同位置找一个换上就行,,不用管它是什么

网友:
三条腿短之间都是零欧,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电路图有吗,或者跑一下周围电路推断一下是三极管还是双二极管

网友:
大神速来解答...

网友:
一般是三极管 MOS管    双二极管

网友:
这个管测量结果是三脚之间电阻都是零,雷击还有这个效果?

网友:
多半是坏了

网友:
三角都是零欧,这不就是击穿了吗

网友:
看标识,D一般是二极管,Q就应该是场管,你这都通了应该是击穿了

网友:
主板上有同型号元件测一下参数就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