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台AOC显示器昨晚成这样了!!!!!!

楼主(2023-06-08):
开机花屏,但是正常的黑屏画面它也会正常黑屏,只要是有图像显示的,就花屏。。。而且可以看到进入了桌面,顶部那排是能显示的。
我搜了下网上的同类视频,说是三个原因,屏,屏线,驱动板。
但是我的电源板有个C408电容鼓包,网上也有视频维修这款显示器开机黑屏(我的是花屏),换来这个鼓包的电容就好了
我的这种有没有可能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最新情况。。。最上面那行正常,还可以看到浏览器标签栏,剩下的是五颜六色的了。
我的显示器型号是AOC2217V+,这是刚拆开检查完后拼装起来点亮后的情况。
没拆开逻辑板那块,只拆开到电源板,驱动板那块。

电源板那里发现一个大电容爆浆,有没有可能是这里的问题造成的显示出错?

网友:
感觉就是屏挂了

网友:
把电源板爆浆的电容换完,在试试看。

网友:
看着像屏幕挂了

网友:
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这么多竖线,估计是屏

网友:
这屏坏了。

网友:
检查下主板和排线看看

网友:
直接扔了,没整了

网友:
电源板是机器的源肯定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