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找下芯片资料

楼主(2023-06-08):
丝印M1  35
丝印t1  35

网友A:
应该是个电源芯片LD7535,LD7535 贴片6脚电源 芯片仅丝印标注"35"。可以参考一下典型应用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电源芯片LD7535,LD7535 贴片6脚电源 芯片仅丝印标注"35"。可以参考一下典型应用图。

不是的1脚接地,5脚VCC

网友:
那就是这种应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