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本的故障

楼主(2023-06-09):
矿本tx9,用了半年,某天被媳妇踢了一脚,然后正常又用了一个月。
花屏了(我一直外接显示器)。。。拆开一看一颗固定显卡散热的螺柱竟然掉了。。

网友:
散热器就翘起来,导致c0显存受压,报错
请问大佬,c0就是斜的那颗吧?刚好在螺柱对面,受压最严重

网友:
后来想办法固定好散热器,又用了一个月

网友:
现在彻底不行了,进系统,显卡就43。。。独显还能正常用

补充内容 (2023-6-9 22:51):
ù

网友A:
请问大佬,我现在是不是把这颗显存换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佬,我现在是不是把这颗显存换了就行?

先重植,不行再换

网友:
一般重置就好了 不过说不定是核心空焊

网友:
一般重置就好了 不过说不定是核心下空焊

网友:
解决问题的根本,换个媳妇。不然修好还是会挨一脚的。

网友:
核心虚焊了!

网友:
重焊试试 不行重植

网友:
应该是核心虚焊导致的  长时间受力不平衡   可能是翘角了

网友:
不是核心就是显存   随便线搞哪一样都可以

网友:
这个挖矿容易坏显卡的!

网友:
胖揍媳妇一顿可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