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P PG0 2019

楼主(2023-06-09):
顾客自己换壳,导致开机不显示,拆机发现屏线接口主供电无 转换3V短路,换了保险,换了那个PS8331B转换芯片,现在开机暗屏,19V有 3V 有开启也有,就一个PWM这个电压无
芯片
暗屏
不显示

网友:
开启飞到亮度调节

网友:
屏烧坏没有

网友:
查一下屏升压

网友:
修好了,是一个转换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