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Mate 40 Pro不开机,由mos击穿,CPU虚焊造成!

楼主(2023-06-09):
华为Mate 40 Pro不开机,由mos击穿,CPU虚焊造成!

      华为Mate 40 Pro,故障为典型的不开机。拆出主板,用电流表上电,发现电流是40-80--120-60-20定住,这是典型的上盖电流,我们直接将CPU和上盖一起重做,因为有些CPU虚焊也会导致这种电流。具体怎么操作看下文把!

      【故障机型】华为Mate 40 Pro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机器,型号为华为Mate 40 Pro,故障表现为不开机。

华为Mate 40 Pro不开机 图1

      机器来的时候是大短,拆出主板发现有修过的痕迹,上电发现大电流,测量发现是尾插5V短路了,直接用5V烧机,发现是一个mos管短路,将管子拆下在测量尾插5V阻值恢复正常。

华为Mate 40 Pro不开机 图2

华为Mate 40 Pro不开机 图3

      用电流表上电,发现电流是40-80--120-60-20定住,这是典型的上盖电流,我们直接将CPU和上盖一起重做,因为有些CPU虚焊也会导致这种电流。

华为Mate 40 Pro不开机 图4

华为Mate 40 Pro不开机 图5

      重做完CPU后再上电,此时电流已经可以正常跳变到300mA以上了。这种电流估计是可以亮屏的,将主板扣进后壳,开机测试屏幕亮起华为logo,随后成功进入系统。

华为Mate 40 Pro不开机 图6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进壳件内,手机可以正常开机了,测试手机的WiFi蓝牙,声音,充电,指纹,照相,打电话等功能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MOS和CpU有咱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