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突然超级卡,除了超级卡,没有其它症状。

楼主(2023-06-09):
手机型号:红米5Plus
存储类型:eMMC

故障:手机超级卡
卡的现象:开机至少5分钟以上,运行程序至少1分钟以上打开,打开后,只要不访问ROM操作还行,一访问ROM就是等到息屏,手机都可能没动作。输入开机密码后,都要等个几秒后才能进。不卡的情况:只要程序打开,在一个界面下,划动都很流畅,就是不能访问硬盘,一访问卡得想把手机扔掉。

重点:
1、除了超级卡,没有其它任何不适,系统功能都正常使用。测试ROM读写,慢的出奇。
2、这是第二次出现超级卡的情况,第一次出现后,下了个安兔兔,自个就好了,好了大概个把月,这是第二次复现。

请大神们指点:这是ROM坏了吗?还是文件系统坏了?恢复出厂设置这些都不管用。
ROM坏了,一般都不能用了吧?

网友A:
干一把CPU应该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一把CPU应该能好

为啥不是R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干一把CPU应该能好

就算CPU频率降到最低,也不影响ROM读写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算CPU频率降到最低,也不影响ROM读写吧?

现在读写是没问题的呀?只是频率上不去

网友:
维修本来就需要尝试,是我肯定优先干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读写是没问题的呀?只是频率上不去

我是怀疑文件系统问题导致。能不拆机搞好最好!

网友C:
小米红米不都是撸U吗?还整这么复杂直接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红米不都是撸U吗?还整这么复杂直接撸

修前,有点理论还是好的,能不拆机弄好最好了。

网友:
干cpu八成能好

网友:
主要是想知道原因,这可是难见的一故障现象。

网友:
后来修好了吗?

网友B:
理论没准备好,还没有开始搞,怕故障扩大化。

网友D:
手机。:没别的意思,就是提醒一下我该退休了。

网友E:
回复出厂设置看看!不行就怀疑内部有漏电!如果是充电时这样就是电流过大,如果以上都不是就怀疑cpu和运存有虚焊了,重新焊一下运存和cpu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理论没准备好,还没有开始搞,怕故障扩大化。

我的回答给你提供了理论!相信我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我的回答给你提供了理论!相信我

排除,软件问题,漏电问题,短路问题,虚焊问题,故障变相查本质,观察法结合排除法,都是过来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机。:没别的意思,就是提醒一下我该退休了。

主人:想退休,没门。再继续服役到零件终结。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排除,软件问题,漏电问题,短路问题,虚焊问题,故障变相查本质,观察法结合排除法,都是过来人

我再想想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出厂设置看看!不行就怀疑内部有漏电!如果是充电时这样就是电流过大,如果以上都不是就怀疑cpu和运存 ...

以前就有过尾插不好充电的情况,不知道也这有否关系。主要手机硬件检测的软件太少了。我分析了是硬盘问题,可大伙说是CPU问题,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