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只是美观防腐?解读散热器镀镍(怎样才是好的散热

楼主(2023-06-09):
  散热器从最初的简单散热发展到现在,已经历了多次的变革。现在的设计师们除了要考虑更高效,更可靠的散热性能,还要考虑散热器的美观,于是散热器镀镍成为了一种时尚的象征。镀镍刚开始流行的时候,那象征着一种高端,而时至今日,散热器镀镍已经成为了普遍的现象,几乎成为了无镀镍不散热的局面。
  其实散热器镀镍不仅仅是为了美观,还有着防腐蚀的作用,这也已经成为了玩家的共识。镍的导热性不佳这也是玩家所熟知的,
散热器热量传导

    现在的散热器大部分为铜管加鳍片设计,铜管的材质就不用介绍了,而鳍片一般都采用铝材质。散热器一般由底座,热管和鳍片构成。CPU的热量先传送到底座上,再传输到热管,然后由热管传输到鳍片上,最后由风扇把鳍片上的热量吹走。

常见的散热器结构

散热器热量传导

    散热器的热量传导过程如上图所示,当热量传导到鳍片上时,再由风扇吹出的风对鳍片进行降温。

散热风道图

    其实散热器的散热流程并不是十分复杂,就是利用金属的热传导性,把热量从CPU上传导出来,传导到散热鳍片上。而我们常见的散热器热管一般都为铜材质,鳍片的材质为铝,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热管与鳍片是如何连接的呢?

鳍片与铜管的连接

    热管与散热器的连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采用焊接方式,另一种比较流行的就是穿Fin方式了。焊接方式我们比较好理解,穿Fin方式就是让热管穿插在鳍片之间,鳍片包裹热管,这样鳍片与热管的接触面积增大,传导效率就要高许多。

穿Fin工艺

    穿Fin工艺虽然说增大了鳍片与热管之间的接触面积,有效的提高了热传导效率,但是不可避免的是,鳍片与铜管之间的缝隙还是无法完全消除的。这也是阻碍热传导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

热量传导受阻

    热管与鳍片之间的缝隙填满了空气,而空气又是最好的保温材料,所以热量会被热管与鳍片之间的缝隙所阻挡。

镍金属充满缝隙

    散热器镀镍之后,镍会把鳍片与热管之间的缝隙填充满,从而鳍片与热管之间的接触面积更大,传导效率也就高了。

    其实穿Fin的目的是为了增大铜管与鳍片之间的接触面积。镀镍虽然说最初的目的不在此处,但是其在此处起到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镀镍散热器CPU及鳍片温度对比

     镀镍对于提升热传导效率来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知道,镍的热传导率比铜或铝的热传导率要低很多。笔者找到了一组关于铜铝镍的热传导系数的数据,下面先来看一下。

热传导系数对比

    按我们的惯性思维来说,由于镍的热传导系数较低,所以镀镍散热器的散热效果比不上不镀镍的散热效果,真的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吗?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测试数据。

默认及超频状态下的CPU温度

默认及超频状态下的鳍片温度

镀镍散热分析及总结

    笔者在上面说过,镀镍会增大热传导效率。上面的测试结果是不是与增大了热传导效率有关呢?是不是CPU上的热量被很快的传导到了散热器上呢?下面我们再来看热成像仪测试的结果吧。

热成像仪显示结果

    热成像仪的结果印证了镀镍散热器的热传导效率要高于未镀镍散热器。镀镍散热器的存储热量比较多,说明了CPU的热量被很快的传导到了散热器上。

热量传输效果

    由于未镀镍的散热器热传导效率不佳,一部分热量被阻挡在了热管及散热底座上,所以CPU温度会比较高。

总结:

    镀镍的作用有着以下几个作用:

1,美观防腐

    美观防腐是已经为众多玩家所熟知的了。

2,对提升散热效果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

    原因是镀镍使得鳍片与热管的接触面积增大,从而增大了热传导的效率。